机械行业,UG和SW那个用的多一些

楼主(2019-12-31):
之前一直用SW做机械设计,现在老板说想做模具这块,让我接触学习一下

网友:
看行业,非标基本用SW,模具基本用UG

网友:
模具就UG,机械设计就SW。
你还是得把UG学了,既然老板都说了要弄模具。

网友:
SW目前占三维软件主流

网友:
注塑模具UG确实领先。

网友:
自动化方面的设计用sw比较多,模具、机械加工用UG比较多,因为UG可以直接画图后加工

网友:
别犹豫了 做模具UG是首选

网友:
机械设计还是SW用的多,一般主机厂用CATIA,汽车零部件厂用UG。

网友:
各有千秋吧,sw容易上手啊。

网友(2023-07-01):
谢谢,一直在犹豫,现在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