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问题

楼主(2019-12-31):
12

12

14

14

两种有什么区别?

网友:
有区别,圆跳动包含了垂直度,基准要给到中心线。

网友:
是我就用图二还有你需要个基准尺寸公差。

网友:
有区别,看零件的装配关系!

网友:
一般圆跳动好像是这样标的....

网友(点评):
人家是端面跳动。。。。图1的圆跳基本是错误的,圆跳是表面要素,对准尺寸线是指中心要素。

网友(点评):
这个外圆跳动公差是不是不要直径符号?

网友:
随便找的一个机械手册的截图

具体我也说不清楚,像楼主那样标注端面跳动感觉没多大意义。

这个面在沿A轴旋转的时候,跳动完了好像就是垂直度

网友:
楼主你看看基准应该是中心线。
端面垂直度限制整个端面对基准轴线的垂直情况。公差带是垂直于基准轴线两平行平面之间的区域,它不仅限制了整个被测端面对基准轴线的垂直度误差,也限制了整个被测端面的平面度误差。
端面圆跳动仅仅限制被测圆周上各点的位置误差和在该圆周上沿轴向的形状误差,而不控制整个端面的平面度误差和垂直度误差。
当被测端面对基准轴线存在端面圆跳动误差时,则被测端面必然存在垂直度误差,反之,当端面存在垂直度误差时,端面圆跳动误差却可能为零。
所以,标注端面垂直度公差可以控制端面圆跳动和端面平面度误差。在设计时,对一般起固定联接作用的端面应优先采用端面圆跳动公差,因为这样检测方便,例如,安装滚动轴承的轴肩,齿轮坯端面等。当对加工定位作用比较重要的端面,应采用垂直度公差,以便同时控制平面度误差。如车床花盘端面、立车工作台面等。

网友(点评):
谢谢!回答非常专业

网友:
基准给的不太对,无法检测

网友:
这样标注的基准应该是圆柱体的中心线吗?

网友:
同意7楼
总结:
1、基准应该取导出要素——中轴线
2、有端面圆跳动的标注方式,垂直度要求比圆跳动要求更高

网友:
确实如此,基准应该标注在轴心线上。

网友:
首先,基准标注错误,应该是轴线而不是圆柱面
区别:当被测端面对基准轴线存在端面圆跳动误差时,则被测端面必然存在垂直度误差,反之,当端面存在垂直度误差时,端面圆跳动误差却可能为零
应用上来讲:标注端面垂直度公差可以控制端面圆跳动和端面平面度误差。在设计时,对一般起固定联接作用的端面,应优先采用端面圆跳动公差,因为这样检测方便,例如,安装滚动轴承的轴肩,齿轮坯端面等。当对加工定位作用比较重要的端面,应采用垂直度公差,以便同时控制平面度误差。如车床花盘端面、立车工作台面等。

网友(点评):
感谢,回答很详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回复,公差基准改为轴线,端面全跳动和垂直度是不是效果一样的?

网友:
基准没问题,中心线实际找不到,即使标在那  也是要用外圆做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