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A板受拉问题求教

楼主(2019-12-31):
如图:一块Q235A长宽都为200的钢板,钢板上下固定并且正中焊接一根M36*3的丝杆,丝杆的左端受拉力F,如果板厚分别为:10、16、20的时候,在不考虑焊接的牢固性和拉杆稳定性的前提下请问怎么求:最大拉力F是多少而不会发生明显变形(屈服极限)现象。

补充内容 (2019-12-31 16:30):
多谢各位大神解惑,我就是想确定一下这个拉力跟板厚,板的面积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成正反比,如果这个力换成均布载荷(不用丝杆之间作用在板上面),承受的合外力将大多少?哪里能查到相关资料?

网友:
喜欢你的提问,图文并茂,描述清楚

然而95%的人是答不出来所以然的,属于固定平板的中心受力问题

可以找到弹性力学相关部分参考

简单的也可以用有限元模拟下

网友A:
用solidworks的simulation分分钟的事情,如果你只需要知道理论值,这个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solidworks的simulation分分钟的事情,如果你只需要知道理论值,这个就可以。

能帮忙用simulation给分分钟一下吗?我初学这个东西,想验证一下。我算的是15500N的力(厚度为10mm的板)。

网友(点评):
楼下已经有人算出来了

网友:
我用simulation结果是10厚的12000N屈服。普通碳钢材料

网友C:
Q235B的材料,10个厚的板,200*200,上下约束,丝杆直径按照34mm算,焊缝10*10的三角形焊缝,模拟出来2.5吨时焊缝已经超过屈服极限,所以焊缝是最主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帮忙用simulation给分分钟一下吗?我初学这个东西,想验证一下。我算的是15500N的力(厚度为10mm的板) ...

请问你是怎么算的?我想了半天还是没有搞懂。。

网友:
好像必需要一次一次输入kgf测试

solidworks好像不能反算可以承受多大力...

或者又是我不会用

从上到下应该是20mm 16mm 10mm的屈服力...

不是很准 但是不能超过这个值

网友D:
另外由于是M36*3的螺钉 内径只有
32.752

实际做的的是用Φ30的钢棒测试。

另外没有做焊缝倒角模拟所以跟楼上的不太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另外由于是M36*3的螺钉 内径只有
32.752

我按6楼的倒角等参数又做了一遍,网格大小3.93,公差0.19,算出来20800N,我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按6楼的倒角等参数又做了一遍,网格大小3.93,公差0.19,算出来20800N,我不知道咋回事

请问你的20800N是怎么来的?就像8楼说的simulation得不出可以承受多大力?只能得到多大的力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20800N是怎么来的?就像8楼说的simulation得不出可以承受多大力?只能得到多大的力不可以。。

我就是一次次试出来的,

网友(点评):
到了20800N的时候,刚好超过屈服强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怎么算的?我想了半天还是没有搞懂。。

我还在摸索呢,先看看高手们是怎么解答的,继续低调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按6楼的倒角等参数又做了一遍,网格大小3.93,公差0.19,算出来20800N,我不知道咋回事

加了倒角了,还是30圆柱,2000kg左右
这个应该跟圆柱长短无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了倒角了,还是30圆柱,2000kg左右
这个应该跟圆柱长短无关吧

我的圆柱直径和6#一样,是φ34,倒角也是10*45°,
应该和长短无关,因为薄弱点是焊接的地方,但是和圆柱的直径有关

网友(点评):
因为我在根部加了60*60*10的筋或者加一个φ54*10的阶梯台,都会对强度增加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Q235B的材料,10个厚的板,200*200,上下约束,丝杆直径按照34mm算,焊缝10*10的三角形焊缝,模拟出来2.5吨 ...

你的网格和公差是怎么设置的?我正在学这个东西,不太懂,还得向高手请教。

网友:
10个厚的板,你不开孔屈服力是18000,开孔再焊,应该变小才对,不可能上20000N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网格和公差是怎么设置的?我正在学这个东西,不太懂,还得向高手请教。

我没有设置网格,使用默认的网格

网友:
10mm厚,上下两端固定,30000N拉力

网友:
看到模拟的图,我想说这个结构受力关键点不是钢板变形,而是哪里最容易断裂,明显是螺纹和钢板连接处,所以计算受力最大应该核算螺纹处的切断力。

网友:
正如八楼大神所分析,在CAE里面受力结果会更直观。

网友:
各位大神各种算法,我直接拍个脑袋:你实际情况1000kg内就会屈服变形

网友E:
不应该从钢板的屈服去倒推所能承受的最大的力,应该从焊缝强度去推最大的力吧,在钢板达到屈服之前可能螺杆与钢板焊缝处就开裂了,这才是设计的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应该从钢板的屈服去倒推所能承受的最大的力,应该从焊缝强度去推最大的力吧,在钢板达到屈服之前可能螺杆 ...

如果把板的长宽改为:1米*1米或者10米*10米你觉得还是需要用焊缝来推最大的力吗?我就是想知道板的面积,厚度跟最大拉力之间的关系才不考虑焊缝的实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把板的长宽改为:1米*1米或者10米*10米你觉得还是需要用焊缝来推最大的力吗?我就是想知道板的面积, ...

那这算着没啥意义吧,不考虑焊接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脱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楼上给出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