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氮化过的45钢和SKD11的硬度哪个大

楼主(2019-12-31):
切粒模板是45钢氮化过的,切粒刀是SKD11的材质,现在切粒模板上都是划痕,是否是因为SKD11材料硬度比氮化过的45钢硬度大导致的

网友A:
45钢氮化之后硬度应该达不到HRC60吧,SKD11一般60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钢氮化之后硬度应该达不到HRC60吧,SKD11一般60多一点

那高频和氮化哪个硬度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高频和氮化哪个硬度高点

就45号钢来说,高频比氮化硬度高点,高频可以达到52,淬火提高硬度和耐磨性,氮化相对于淬火硬化来说,除了提高硬度耐磨性还可以提高疲劳极限。

网友:
氮化只是表面一层 45#底子软 镀层随基底材料一起变形。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肯定是SKD11好啦,材料密度都不一样。

网友:
氮化表面处理也就一层而已,当表面氮化层被磨掉后,就没有SKD11的硬度高了。

网友(2021-12-30):
Cr12Mo1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