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入块名 是 那个命令啊?

楼主(2020-01-01):
I   命令  是    插入块命令  然后弹出选择块 界面

图中这个命令       是直接  输入  对应的块文件名 是哪个命令呢?

网友A:
CAD制图中,插入块是命令B,在指定的点插入,再选择哪个块的模板,选中所需的即可。

网友B:
你建立块时给块起了名字的,就用那个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建立块时给块起了名字的,就用那个名字。

麻烦 自己 试一下   这个  再回答? 能不能  状态栏 有我 截图那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制图中,插入块是命令B,在指定的点插入,再选择哪个块的模板,选中所需的即可。

麻烦 自己 试一下   这个  再回答? 能不能  状态栏 有我 截图那样的效果?

楼主:
没人知道了呀。。。。。。。。。。。

楼主:
已知道答案    ,  此贴终结

网友:
版本 够老的

网友C(2020-02-22):
你也是2007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也是2007

经典  简约 能满足 使用需求即可 不需要花里胡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