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键块的设计及实际装配问题。

楼主(2020-01-01):
各位好,装配工人在装配时都对键宽进行修配,使其键能放入键槽,稍微有点点紧头即可。但这样一来基本就改变了键连接的紧配合,不符合设计要求。装配这样就行修配对吗?

网友:
没有听说过还有此番操作

网友:
平键的安装宽度都是有精度要求的,而且是俩平面面,一般都是应该修键槽的,建议不要修平键,不要图方便省事。

网友:
键槽加工有问题吧!不要去磨链条

网友:
键槽设计,加工都按标准和要求进行,不需要修配,除非尺寸超差,装不进去。

网友:
各种键的配合都是有相关公差标准的,精度还是不能瞎搞吧

网友:
如果非要修也是修键槽啊,没听说过动标准键的。

网友:
先确定是否符合图纸公差,都符合以易装配为准,不能以车间为准,但车间师傅却不管图纸咋要求,这时需要其他部门配合,都你自己来,是要吐血的。

网友:
关注三点:轴和孔的配合;键成轴键槽的配合;键成孔键槽的配合!

网友:
这波操作肯定是不行的,键槽与键必须按要求过盈配合,将键修后的存在间隙,传动时不断撞机键槽尺寸会不断变大,最终影响传动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