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rpm风机振动大,找不到原因!

楼主(2020-01-01):
各位大师:
       我遇到3000rpm风机,维修后振动大,有什么高招吗?轴承、联轴器、叶轮都是新的!

网友:
维修后振动大,多半是轴承没装到位,风叶没用表打跳动。

网友:
检查下固定情况

网友A:
零部件都是新的,那可能是电机轴,联轴器和风机轴不在同一轴线上吧?风机一般都要做动平衡,有专门的风机安装验收规范,对照安装要求先检查是不是安装的问题。

楼主:
叶轮确实没有打过表,打叶轮外圈吗?动动平衡打表也不一定能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部件都是新的,那可能是电机轴,联轴器和风机轴不在同一轴线上吧?风机一般都要做动平衡,有专门的风机安 ...

好的,我们找找规范,确定一下!

网友:
做一下叶轮的动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叶轮确实没有打过表,打叶轮外圈吗?动动平衡打表也不一定能测出来!

有专门的平衡机

网友:
动平衡,共振都有可能的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轴对中没做好

楼主:
|几何精度检测发表于 01-02 09:57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轴对中没做好
联轴器对中0.05mm,激光对中仪测量的,不会有问题,经常做!

网友:
最有可能的是:基础不牢固或者机座刚度不够,例如基础浇注质量不良,地脚螺栓或垫铁松动,机座连接不牢或连接螺母松动。

网友:
很大概率是同轴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