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管道设备建模?

楼主(2020-01-01):
请教个小白问题,管路零部件要插入到设备管路中或者做管路布局设计,都要先给零部件设计连接点和连接线路,然后才能将零部件插入到一条管道中。今天遇到一个流量计要放入一段管道,给流量计两端的法兰设计了连接点,两端法兰的对称中心点设计为线路点。但是,这样做之后,流量计插入管路中时,流量计不去找管路的中心线。哪位社友知道线路点怎么设置?

以前设置线路点从没出过问题,今天在这个问题上耽误了快两小时都没搞清楚。

网友A:
管路设计我记得是先在零件中弄好连接点,在装配图中弄连接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路设计我记得是先在零件中弄好连接点,在装配图中弄连接线路。

零件上还要设置线路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零件上还要设置线路点。

不知道是不是我记错了,很久没用了,印象中装配图中用3d草图画线路,好像就是从连接点开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我记错了,很久没用了,印象中装配图中用3d草图画线路,好像就是从连接点开始的啊。

你说的也没错,画管路是那样做的。我说的是管路的在3D草图中插入零件时,零件上的线路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