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线张紧浮动辊筒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01-02):
各位大佬,皮带线张紧浮动辊筒作用是什么

网友:
看不来清爽,一般都是提供张紧力用的,弹簧可以计算,压缩量可以测量,方便装配。

网友A:
弹性压紧力,有助于滚筒上的皮带防松,或过紧卡顿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性压紧力,有助于滚筒上的皮带防松,或过紧卡顿的现象。

网友(2023-08-19):
楼主太有才了,膜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