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盘在竖直平面内转动,感兴趣的聊聊

楼主(2020-01-02):
有个圆盘,直径300mm,厚20mm,材质钢,重量11kg。
需要在竖直平面内转动。整个360度有20个工位。先给每个工位上料,然后开始每个工位操作30s,然后圆盘旋转,切换到下一个工位。一圈20个工位结束后,所有工位再下料。然后继续上料,循环。

甲:
下面用两个轴架起来,每个轴再用两个轴承架起来。然后在圆盘中心轴处设计轴承和轴,用电机驱动。
由于盘上零件占用空间,圆盘中心轴需要很长。如果下面不用轴支架,圆盘太重,会下垂。下面用轴承轴支承,解决下垂的同时阻力也小。

乙:
圆盘中心轴处的设计多余。直接用电机在下面的一个转轴处驱动即可。

甲:
乙的设计很大胆。问题有两个:一是圆盘中心轴会不会有跳动(假设加工装配无误差,只考虑机构原理),二是圆盘会不会打滑。
另外,圆盘中心轴处无约束,高宽比比较大(300/20=15),启停频繁,因此圆盘需要在两侧扶住。扶会增大摩擦,打滑会更严重。

甲的担心有无道理?
谢谢!

网友A:
甲的设计中规中矩没有问题,乙的设计方案属于摩擦轮驱动,具体会不会打滑由两摩擦轮之间可提供的最大摩擦力和负载需要的最大加速度决定。另外即使采用摩擦轮驱动也需要中心轴来实现“扶住”,只不过中心轴上不需要驱动装置,不知道你帖子中说的圆盘需要“在两侧扶住”是什么意思。

纯属个人看法,欢迎讨论

网友(点评):
摩擦副为钢对钢,压力由圆盘重力提供。

网友:
既然每18°要停下来工作30S,那就可以做个固定结构,转——咬住30S松口——转,来回循环
其实甲的方案我都觉得不太行。毕竟压力只在三点的话,扛不住稍微长时间的工作的。

网友:
1.  圆盘中心可以挖孔减轻重量吗?  然后直接中心加驱动。不要下面的支撑了。
2.  下面的支撑会干涉工位吗?

网友(点评):
可以挖。但下面不撑感觉危险。支撑干涉已经留有空间。

网友(点评):
我感觉这个圆盘好像不太重吧,中心驱动简单方便!不知道楼主说的中心轴很长是多长?

网友(点评):
@华子324,圆盘上圆周有几个长的东西,圆盘左右各有大约一半的长度,所以中心轴得250mm长。

网友:
圆盘外圆面粗糙度如何?毛坯还是粗加工?工作时间30秒,工件受不受力?乙的方案完全是理论可行,如果出现滑动怎么办。滚轮包胶,那么圆盘稳定性又收到影响。甲的方案:圆盘中心轴处设计轴承和轴,用电机驱动。这个前期需要调试多长时间?
如果能躺着加工的话,更安全,旋转也更靠谱。只需要考虑初定位即可。

网友(点评):
圆盘平放,旋转轴竖直,这是你说的躺着,对吗?

网友(点评):
是啊,就是把圆盘平放,然后叠加起来,安全第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甲的设计中规中矩没有问题,乙的设计方案属于摩擦轮驱动,具体会不会打滑由两摩擦轮之间可提供的最大摩擦力 ...

摩擦轮启动加速度过大的话有可能会打滑,不大的话,一般不会打滑

网友:
还是甲的方案靠谱,旋转动力在中心有助于对于精度的把握,已的方案对于精度没有掌控,还会出现打滑的风险!

网友:
有种回转支承,可以把整个转盘安装在立面上,代替下面的托轮。转盘内部或者外圆装大齿圈,电机用小齿轮驱动。

如果觉得回转支承价格太高,还是按你们的方案,下面两个托轮,上面一个可调托轮。转盘端面再安装滚轮,防止倾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