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东西叫什么

楼主(2020-01-02):
求助!!!!!

网友:
这哪能猜得出来,外面有一层冷却水箱,内部应该是齿轮或者轴什么的吧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太大了,我只能回答:这是机器!

网友:
像水泵外壳

网友:
某种搅拌装置?

网友:
水库发电机,鉴定完毕!

网友:
现在叫做密炼机,用来混炼塑料,橡胶等。图片上这是密炼室槽体部分,两侧的侧壁被拆除了,看外观像是上海威福兴的老款

网友:
看不出来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