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发帖,曲柄摇杆机构问题求问

楼主(2020-01-02):
问题如图所示,经验不足,求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感谢!

网友:
你这个结构连杆旋转点晃动肯定是有的,领导说的没错。除非增加运动轨迹导向减少间隙。
电机端小同步轮驱动大同步轮,把遮光板固定在大同步轮上,比用曲柄连杆机构简单节省空间,控制也简单。
如果可以用气缸,选择一个摆尾型气缸,气缸两点运动驱动摇臂,把遮光板固定在摇臂上,气缸推拉驱动摇臂一开一关更简单。
方法很多的,多想想比曲柄连杆简单的结构。

网友:
这个治具的功能只是挡光吗?工况如果很简单的话,没必要用连杆和电机,成本高,直接气缸加导轨

楼主:
|千里马寻伯乐发表于 01-02 11:29你这个结构连杆旋转点晃动肯定是有的,领导说的没错。除非增加运动轨迹导向减少间隙。

电机端小同步轮驱动大同步轮,把遮光板固定在大同步轮上,比用曲柄连杆机构简单节省空间,控制也简单。

如果可以用气缸,选择一个摆尾型气缸,气缸两点运动驱动摇臂,把遮光板固定在摇臂上,气缸推拉驱动摇臂一开一关更简单。

方法很多的,多想想比曲柄连杆简单的结构。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
太麻烦了,成本也高,想一想简单点的方法吧,要电磁铁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加这么多东西,又贵又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不知道具体用途是啥,设计任务的基本目的和条件,感觉有些复杂了。

网友A:
感觉做成钟摆结构更省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做成钟摆结构更省钱啊

钟摆的重力力臂太小了。

网友B:
注意连杆成一条直线后,会出现卡顿的现象,会转不过去的。

网友:
曲柄滑块呢,加带弹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连杆成一条直线后,会出现卡顿的现象,会转不过去的。

不是只有当摇杆作为原动件才会出现死点吗?有些怀疑你这个观点,欢迎讨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