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功率富裕系数选多少?

楼主(2020-01-02):
设计时,已知传动机构平衡功率Ps和总机械效率η,电动机输出功率Pr=Ps/η。
令电机额定功率P,假设电机富裕系数ξ=P/Pr,则电机功率富裕系数ξ你会选多少?
我选1.2。同事觉得小,要我选择2以上。
请教下大家有必要选这么大吗?

网友:
个人经验,电机首先估算功率,然后算启动和工作扭矩和转动惯量,最后验证传动比及转速。
电机工作场所分传动和起重行业
传送的话,在启动阶段,伺服电机可以超载2-3倍,具体可参考样本。交流电机的话1.5倍以内。短时间发热问题不大。
起重行业最好找国家标准和专业的技术手册。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大神批评。

网友:
一般是这样选择电机功率裕量系数: 大功率取小值,小功率取大值。

这个也需要经验,根据负载机械的情况也要调整,比如,用电动机拖动往复式压缩机,我选择1.2甚至比1.3的系数;如果用螺杆压缩机我选择1.05或者1.1的功率裕量系数。

网友:
如果你计算时考虑的全面可以取小些

网友:
电机功率富裕系数至少应该再增加5.1%及电机的富裕系数应为1.151。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1-02 20:16如果你计算时考虑的全面可以取小些
这里面只考虑了平衡功率,没有考虑加速时的额外功率,是个漏洞。

楼主:
|xxtrumpf发表于 01-02 12:38 本帖最后由 xxtrumpf 于 2020-1-2 12:39 编辑

个人经验,电机首先估算功率,然后算启动和工作扭矩和转动惯量,最后验证传动比及转速。

电机工作场所分传动和起重行业

传送的话,在启动阶段,伺服电机可以超载2-3倍,具体可参考样本。交流电机的话1.5倍以内。短时间发热问题不大。

起重行业最好找国家标准和专业的技术手册。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大神批评。
电机按工作场所分为传动电机和起重电机,要区别对待。学习了!谢谢!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1-02 13:02一般是这样选择电机功率裕量系数: 大功率取小值,小功率取大值。

这个也需要经验,根据负载机械的情况也要调整,比如,用电动机拖动往复式压缩机,我选择1.2甚至比1.3的系数;如果用螺杆压缩机我选择1.05或者1.1的功率裕量系数。
大功率取小值,小功率取大值。这是个不错的经验!谢谢!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1-02 20:39电机功率富裕系数至少应该再增加5.1%及电机的富裕系数应为1.151。
请问为什么是5.1%?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经验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