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折弯半径对此实体太大

楼主(2020-01-02):
如图,就是很普通的折弯(放样),那里有问题呢?

网友A:
多厚的板,折弯半径是多少?把草图贴上来。

网友B:
直接实体抽壳转钣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厚的板,折弯半径是多少?把草图贴上来。

草图就是首楼图中的那两条“7”型红线,板厚4mm,很普通的折弯。
删除后重新做就可以了。
但是还没搞懂为啥原理的不行,不知道哪里做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实体抽壳转钣金吧

我还想知道我哪里操作的不对。

网友:
折弯的R角要大于或等于钣金的厚度,否则实际状况下折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