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检查主轴跳动圆不圆?

楼主(2020-01-02):
背景,一加工中心镗出的孔有椭圆,检查时发现主轴圆跳动有些不好,但不敢确定是不是其导致,因为如果圆跳动不好但运动轨迹是一个圆,则理论上只会导致孔大而不会导致孔椭圆,

请教,怎么检查主轴圆跳动的轨迹是不是圆形?或是不是椭圆形?

网友:
说实话,没看懂……

网友(点评):
就是当主轴圆跳动不好时,怎么确认主轴中心线的运动轨迹是不是圆形,以孔加工为例,如果圆跳动不好,但主轴中心运动轨迹是圆形,则只会导致孔大,而不会导致圆度不好,如果主轴中心运动轨迹不是圆形,则会导致圆度不好,

网友:
主轴有跳动那不用检查也知道不圆了- -!

网友(点评):
主轴圆跳动时,中心线的轨迹一定不圆吗?

网友:
这话问的,让人一头雾水。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绝对圆的主轴,没有绝对不跳动的主轴。

网友(点评):
我在1楼点评中又解释了下

网友:
你是想检查跳动多少呢?还是单测主轴的圆度

网友(点评):
想分析孔椭圆是不是主轴圆跳动不好导致

网友:
主轴跳动和圆不圆有什么关系?
主轴径向轴向跳动可以拿丝表测;圆不圆,按我理解就是肉眼看一看,这不算机械行业的标准说法。

网友:
有专门检测主轴跳动的圆棒一般在300以内检测 新机床厂家一般写的精度在1丝以内 实际打下来在几缪 看离主轴端面距离

网友:
用百分表或者千分表打主轴跳动,只要有跳动量,那么加工出来的产品一定是不圆的

网友:
调动不好镗出来就是椭圆。

网友:
最实用的办法还是用千分表一点点给打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