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攻牙时自动润滑的油泵

楼主(2020-01-02):
具体来说就是在一个自动化设备上,有一道工序是攻丝,需要喷点油润滑;要求可以攻丝的时候给油,不攻丝的时候停止,意思就是不固定时间间隔的方式

请大家说说能买到这种油泵吗?

网友:
很多的。

网友(点评):
刚刚一直搜索,没找到,这种装置叫什么名字

网友:
弄个传感器控制油泵的转动

网友:
点胶机呀

网友A:
你都是自动化设备了,买个普通的泵,加个继电器控制不就可以了

网友B:
O(∩_∩)O哈哈~   兄弟  你的自动化道路还有点远呀

网友(点评):
为啥这么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是自动化设备了,买个普通的泵,加个继电器控制不就可以了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润滑油,不回收,不像切削液那样流回去再利用

网友:
用气雾化也是一个方法。

网友:
用点胶阀的方法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润滑油,不回收,不像切削液那样流回去再利用

那就是排屑的问题了,收集起来在处理就可以了啊,不要弄的到处都是的

网友:
电动润滑泵了解一下,可以设定打油时间,多长时间打一次都行

网友:
如图,楼主可以增加一个电动加油泵。

网友:
引用 网友B:
O(∩_∩)O哈哈~   兄弟  你的自动化道路还有点远呀

他的意思是这么简单的问题也拿来求助

网友:
http://qp.jdzj.com/jiage/3_74800769.html
SMC喷雾装置

网友:
攻丝油一般攻丝时蘸一下就可以了,可以固定在一个位置放一个桶(装上攻丝油),然后设置每次攻丝前先在桶位置“攻丝”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自动线上加胶,加油,一般用点胶阀,点胶阀也有喷雾的功能

网友(点评):
好的,我去查一下看看

网友:
挺好,加个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