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纽扣电池正负极稳定连接的方式?

楼主(2020-01-02):
目的:两个纽扣电池正负极稳定连接工艺方法

问题:使用的是采用一个连接片,通过激光焊接在电池表面。由于连接片无法与电池贴合紧,导致部分焊接失效。
需求:现在想找一个焊接稳定对电池无损伤的连接方式。

想法:超声波焊接、电焊机等焊接工艺与设备,没有实际接触过,不知道里面的坑大不大。

现求助大家,请赐教,谢谢!

网友:
做一个电池的夹具,把电池卡进去,正负极不就可以分开了?

网友A:
激光连接片无法与电池贴合紧,导致部分焊接失效,这是因为你们夹具的原因,实际上我以前做过的激光焊电池只要夹具做得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连接片无法与电池贴合紧,导致部分焊接失效,这是因为你们夹具的原因,实际上我以前做过的激光焊电池只 ...

这个思路也在走,但是我们的产品很薄容易变形,并且是圆弧接触。担心无法根本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思路也在走,但是我们的产品很薄容易变形,并且是圆弧接触。担心无法根本解决问题。

连接片无法与电池贴合紧这个问题不解决那考虑填丝激光焊也可以的

网友:
搞这么麻烦,画块pcb,贴两个纽扣电池座不就好了,不想画淘宝还有装两个纽扣电池的电池盒,把问题搞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思路也在走,但是我们的产品很薄容易变形,并且是圆弧接触。担心无法根本解决问题。

图都没有怎么说

网友:
晶体管电池点焊机,焊点圆润完美,中频点焊机也行。焊接规范调好以后,不存在虚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