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启动方式如何选择?

楼主(2020-01-02):
笼型异步电动机的启动电流很大,一般为其额定电流的4~7倍,最大时甚至达到额定电流的十余倍。因此,笼型异步电动机的启动问题是它在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问题。启动方式选择不当,不仅直接影响被控电动机负载的正常运行,而且会给电网带来不利的冲击。
  所谓启动方式的选择,就是要决定两件事情:
  一是需要不需要采取减压启动方式;
  二是要选用哪一种减压启动方式。
  为了达到合理选用的目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①电动机的启动转矩必须大于其负载阻力矩(又称负载转矩)。
  ②必须考虑电动机启动时对电网的影响,一般可根据被控电动机容量与电网容量(或电源变压器容量)之比决定启动方式,
  ③应考虑负载性质与对启动的要求。
  选用启动器时,首先应对各种启动器的特点进行分析比较,先确定启动器的型号。然后再根据被控电动机的功率决定启动器的容量等级。最后再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选择热元件的规格。

网友:
这个没必要吧,负载扭矩才是重中之重!

网友:
我们是按照多少千瓦以上用变频器启动,低于这个数值用星/三角形启动。只是经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