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钢浇筑问题

楼主(2020-01-02):
有没有了解铸钢产品的帮忙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这边有一款铸钢产品,找人开了模浇筑了几次,都出现粘砂问题,而且粘砂位置不易清洁,现在供应商那边说改成硅溶胶来铸钢就可以解决问题(一开始采用的是水玻璃),但成本要高很多。
有没有了解铸钢产品的帮忙回答一下,水玻璃和硅溶胶到底区别在哪?是否换成硅溶胶一定可以解决粘砂问题?粘砂和这个浇筑采用水玻璃还是硅溶胶是否有直接关系。

网友:
这两种工艺采用的粘结剂、蜡不一样,干燥硬化也不一样。
但是 这两种工艺都属于熔模铸造,大致的工艺路线还是差不多的。
很多原因会造成你说的粘砂,比如涂层的刷涂是否均匀、是否开裂,还有砂子的质量等等吧,如果这些方面都么有问题,你可以改成硅溶胶工艺,效果肯定会好很多。
至于粘砂是不是水玻璃工艺造成的,我不太清楚,因为我对铸造也不是很通,我公司做贸易的

网友(点评):
等一下大佬的回复,我先抛一块砖,就是不知道会不会砸到人

网友:
发图片先吧。 粘砂问题出在哪里,砂原料行不行,浇筑温度多高,砂型透气性。刷了涂料没。什么问题都不清楚。
硅溶胶价格确实贵,但是如果你砂原材料本身不耐火都一样。
首先你要确定问题是什么,粘砂情况是怎么样的。

网友:
粘砂的位置一般是强度不够,在相应的位置放铬矿砂提高强度与耐热性可能会好些

网友:
胶水融合的比较是不是有问题,导致粘接不起来?

网友:
主要还是供应商的质量问题,硅溶胶当然要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