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垫块咨询

楼主(2020-01-02):
问一下,有没有大神朋友对铜比较了解的!我有不锈钢管,甲方要求用V型夹块夹住,但是要求用铜垫块,免得把管道弄花,请问这种是用什么铜材料?怎么热处理呢?夹持力600KG

网友A:
一般用普通黄铜就行如H68,有钱用紫铜如T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普通黄铜就行如H68,有钱用紫铜如T4

请问黄铜需要做热处理吗?我在V型块上需要滚花增加摩擦力吗?

网友B:
用铜材做垫块,是因为铜材比较软,夹持工件时,垫上铜块而不会伤到被加工零件表面。紫铜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铜材做垫块,是因为铜材比较软,夹持工件时,垫上铜块而不会伤到被加工零件表面。紫铜就可以。

是这个目的。我现在是这样画的图,不知道对不对?请您指点一下,谢谢    还有铜材不需要热处理吗?直接表面滚花就行?

网友:
一般夹紧都是黄铜用的多

网友C:
600kg是摩擦力还是只是夹紧力?如果只是夹紧就没必要滚花了;如果考虑热处理是为了提高表面硬度,那么还不如不用铜,目前我还没见过铜拿来热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0kg是摩擦力还是只是夹紧力?如果只是夹紧就没必要滚花了;如果考虑热处理是为了提高表面硬度,那么还不 ...

哦  了解了,谢谢   我就用H68黄铜,不热处理,但是表面滚花增加摩擦力,因为要受扭矩,最大300NM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  了解了,谢谢   我就用H68黄铜,不热处理,但是表面滚花增加摩擦力,因为要受扭矩,最大300NM左右

300NM?这么大的扭矩不知道这么小的装置能不能承受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NM?这么大的扭矩不知道这么小的装置能不能承受得住

能行的,我底座上安装的重载直线导轨,扭矩够;上部V型块我用钢材,前面加一个铜垫块就行了

网友:
接触面太小了,做成圆弧好一点

网友:
不用滚花了,需要材质相对较软的铜材,夹紧工件时才不会伤着两件表面。

网友:
垫铜皮就好了吧...

网友:
用黄铜H62,质软不易损伤工件。

网友:
好奇,滚花不会划伤表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