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在一个平面做O型圈的固定怎么做

楼主(2020-01-02):
请教一个问题,在一个平面做O型圈的固定怎么做

网友:
没看懂,说具体点儿

网友:
没看懂要干嘛?画个简图

网友:
你说的是端面密封吧?端面密封也有密封沟槽。

网友A:
机械手册上有图,也有槽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手册上有图,也有槽的尺寸。

是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上设计的,但会出现O型圈掉落的

网友(点评):
楼主难道是想问可不可以用502? 答案是: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上设计的,但会出现O型圈掉落的

真的假的

网友:
同时限内径和外径

网友:
加工O型圈槽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93416130fbd6195f312b3169a45177232f60e4b2.html?from=search

网友B:
槽口要做一点点角度,翻转来也不会掉下来,我们以前就是这样设计的

楼主:
谢谢大佬指教,我现在做的都是直角的,偶尔会出现O型圈掉落的情况,我尝试一下你这种方法

网友:
没搞明白!问题太大了!

网友:
设计成防型块来实现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槽口要做一点点角度,翻转来也不会掉下来,我们以前就是这样设计的

槽口做角度,还是比较靠谱的,其实就是燕尾槽的变形,只不过是在O型圈的内径那一侧做角度,这种方法最可靠,在一些动密封场合(气体流体居多)使用都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