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形滑块的用法

楼主(2020-01-02):
有没有大师知道这环形滑轨的用法?求附图指导谢谢!!!

网友A:
https://www.yhdfa.com/index.php?s=/home/module/cases_info/id/35.html
有问题可以问度娘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yhdfa.com/index.php?s=/home/module/cases_info/id/35.html
有问题可以问度娘

会找也是一种能力^_^

网友:
内事不决问百度

网友:
看结构也能猜出来,把导轨看成直的,结构和普通导轨其实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yhdfa.com/index.php?s=/home/module/cases_info/id/35.html
有问题可以问度娘

这个环形线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轮子是可调的  而那个仅仅是跟滑轨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yhdfa.com/index.php?s=/home/module/cases_info/id/35.html
有问题可以问度娘

感谢分享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和线型滑轨的用法像似,导轨固定,滑块上面安装零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