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轴孔配合公差0对0问题

楼主(2020-01-02):
本人小白正在学习中,向大神们请教下轴孔配合公差0对0问题

孔为170H7(+40um~0) 轴为170h6(0~-25um),那么如果正好加工出来的轴孔均为0偏差,就变成孔为170,轴为170,那还怎么装的进去?一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在标注的时候对0进行加减吗?

列如:孔为170H7(+40um~10um) 轴为170h6(-15um~-25um),具体是怎样操作的还请大神们指点迷津。还有需要得到非常高的同心度且要求装配上轴固定孔可以转动间隙越小越好,轴孔的间隙应该在多少?

网友:
在老钳工眼里就是一锤子能解决的事情,锤子不行还可以架火烤啊

网友(点评):
大侠,请教个油封的问题,油封外圈和座孔应是什么配合?油封外圈如何保证密封,不进水?

网友(点评):
400mm以下的一般油封(橡胶),钢制孔座加工到H8,Ra3.2~1.6就足够

网友:
同意楼上的。反正大力出奇迹,如果一锤不行,那么就再补一锤。。

0间隙,还是间隙,估计用手都能推进去。

网友(点评):
补一锤倒是可行,不过,这个直径170mm,常温下,你用手肯定是推不进去的。

网友:
0对0采用常温压入的方式还是能装进去的,如果精度要求高(形位公差要求),最好用压力机压入,像上面所说的老钳工锤进去后差个十几丝是正常的

网友:
这还不是过盈配合,用木槌轻轻就能敲进去。

网友:
换一个,继续装

网友:
没有一锤子搞不掂的,如果有,那就两锤

网友:
越小越好的话楼主就用过盈配合了,轴孔(由于设备是要我自己装,我嫌装起来太麻烦)我一般用过渡配合。

网友:
不要担心,能装进去的。

网友:
表面粗糙度好,圆度 圆柱度好。装的时候如果是竖直放,摆的正话还是可以装的。这种配合实际在常温下还是有点难度。

网友:
火烤  冰冻  大铁锤   还有如果是批量制造的话  还可以换另一个零件装配

网友:
木槌敲进去就行

网友:
0对0与H7/h6最大间隙0.06实际装配难度是一样的(几乎没区别),实际工人装配时,一个靠锤或者挤压,也可以砂纸适当打磨

网友A:
还是要多看设计手册啊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说重点?楼主明显是对公差还没有认识,比如说170H7,已经是0到40微米了,楼主还想着把这个0再做一个加减。那就变成另外一个公差而不是H7了。建议楼主先搞清楚公差的含义,再去了解不同公差之间的配合。

网友:
楼主你可以再把事情想微观一点,你做回来的轴孔,把配合的整个面像切面包一样切开,你还能保证每个位置都是0配0吗?

网友:
以前认识一个车工,他说过,轴孔配合,保证公差的前提下,“宁可松松过,不可惹了祸”。

网友:
砂纸角磨直磨,反正装不进去的都有办法装,所谓的公差多数就是限制加工部分的,最终装配得到的尺寸并不一定都是加工后尺寸

网友:
认真读书,打牢基础!

网友:
轴孔配合公差0对0,比你中大奖还要难

网友:
加工精度够的话,孔不小于基本尺寸 ,轴不大于基本尺寸 ,就能够装进去,但是不建议公差给这么精,毕竟理论和实际有差距

网友:
多到车间看看,一锤子不行就两锤子。这种配合的接触面都是要做倒角设计的。如果表面很光滑没有磨擦的话,0对0的配合就是轻轻就能放进去的。所以放在现实中,也就是用胶锤轻锤两下的功夫。

网友:
0配0的几率还是比较低的,能加工这个这样配合精度的都是老师傅啊!

网友:
车工师傅一般是轴往大公差靠,孔往小工差靠,万一加工错了还可以修,所以楼主说的这种情况不可能存在的

网友:
用锤子敲进去就好了,再不行就用机器压进去,这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要么轴加工放5um的负公差,这都影响不大的

网友:
0对0,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多看设计手册啊

您好您看的这个手册的全名是什么,我下找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您看的这个手册的全名是什么,我下找下看看

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版的

网友:
楼主说得0对0毕竟只是假设,图纸标注的终究是个范围而已,而且精度等级只是7级。假设你测量到轴公差是0但是你多测量几个位置,再打表看看全跳动,你会发现实际尺寸不是理想状态中完美的跟假设一样,反正图纸这么标,大概就这个感觉装上去,完事,不用想太多。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奉上 求一些机械方面的业余兼职(文末有福利)
http://www.cmiw.cn/thread-1005391-1-1.html

网友(2020-03-27):
对啊,圆柱度要求要高,不然说是o对0,实际智能进一小截,装配很蛋疼的。要不热装或冷装,不过麻烦

网友(2020-08-07):
轴和孔公差值都加工到零,就相当于加工的轴和孔都加工到了170mm绝对正确理论值,这个是不可能的
轴孔配合方式,过渡,过盈,间隙都可以,具体选取的配合公差值还有对应的安装方式,机械手册上有对应的参考

网友:
就是大家分析的这样,H7和h7还是间隙配合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