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AT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1-02):
一个像电流表的表,上面写个“KAT”,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探伤机的表盘?KA是「千安培」,T是「线圈匝数」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1-02 21:51探伤机的表盘?KA是「千安培」,T是「线圈匝数」
4千安培匝=如果是4匝,则每匝是1千安培?=如果是8匝,则每匝是0.5千安培?

网友:
引用 楼主:
4千安培匝=如果是4匝,则每匝是1千安培?=如果是8匝,则每匝是0.5千安培?

应该是这样的,没接触过,我只是用爬虫抓取到的结果

网友(点评):
爬虫,做个笔记,

网友:
引用 楼主:
4千安培匝=如果是4匝,则每匝是1千安培?=如果是8匝,则每匝是0.5千安培?

应该是4匝线圈通过1千安培电流产生的作用(磁场强度)等于8匝的线圈通过0.5千安培产生的效果

网友:
学习了,没有过,以后会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