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公司内部的标准件库,都是怎么做的方便查找?

楼主(2020-01-02):
非标公司内部的标准件库,都是怎么做的方便查找?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方便查询是怎么定义的?

其实标准件用的多了,自然就知道该用哪个了。个人的经验:都是靠自己总结吧,没用到一种,就找对应的标准,打印出来留存。(单位能打印最好,自己买个经济型打印机也没有多少钱)。遇到一种总结一种就好了,除了标准之外,还要记录一下采购反馈的问题(毕竟,有些买来的标准件可能并没有那么标准)

网友(点评):
很显然说的是3D标准图库

网友(点评):
这么明显吗?好吧,看来我需要补补智商了

网友:
首先统一命名标准。

网友:
按名称、标准号、规格做成族表,调用的时候按图索骥的找,简单省事。

网友:
SW的话,可以考虑做个插件

网友A:
“今日制造”可以去尝试下,还不错!

网友:
先把命名规则确定下来,命名规则中的代码和数字都必须代表一定的意义,这样才有利于进行查找和遍历。

网友:
要制定命名标准,一般是零件首字母+重要尺寸+流水号作为编号规则

网友B:
除了*思*这种比较出名的标准件供应链外,几乎接触不到其他标准件供应商,还请各位介绍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思*这种比较出名的标准件供应链外,几乎接触不到其他标准件供应商,还请各位介绍介绍

怡合达  我们勃兴轴承  都可以提供 厂家 QQ 2901375169

网友:
可以找我们勃兴轴承厂家制造  提供直线导轨 滚珠丝杆 直线轴承 光轴 直线圆导轨  铝滑块 QQ 2901375169

网友:
俺以为有一个懂行的库管很重要,很多时候单位的库管基本是外行。这个不一定是机械方面,不就是一个“看”仓库的吗,其实要干好里面学问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日制造”可以去尝试下,还不错!

对的,我一直在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如附图建立标准件库

网友(2020-03-27):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如附图建立标准件库

这是是怎么做的

网友(2024-03-28):
学习了,确实是精华

网友:
标准件为什么要查找,应该是零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