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连接有没有比较好的方式

楼主(2020-01-03):
各路大神请教一下 有机玻璃轴和钢轴有没有比较好的连接方式呢 ? 轴的直径400mm左右

网友A:
交叉连接可以吗?

网友B:
有点意思,钢轴车细一点,有机玻璃轴套到里面去不行吗

网友C:
承载怎么样?有一种方法是把金属和有机玻璃都加工成镜面,然后对正,压实

网友:
还是看受力情况了,也许胶粘就可以呢

网友:
工况任何?

网友:
联轴器联接。开花键螺纹之类的。再就是钢轴端面开成蜂窝状,有机玻璃端面加热到快融化时后用力压上去,当然这得做工装以保证同轴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承载怎么样?有一种方法是把金属和有机玻璃都加工成镜面,然后对正,压实

大侠言之有理;500rpm,关键看负载

网友D:
lz没考虑钢芯包覆么?

网友:
用平键加顶丝

网友:
先看工况,负载?扭距?

网友E:
可以用螺钉或者下图这样穿进去。关键是你这有机玻璃什么作用。

网友:
负载是否很大,如果不是重载工况,可以考虑用AB强力胶水粘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螺钉或者下图这样穿进去。关键是你这有机玻璃什么作用。

穿过去不合适  PMMA用来绝缘的。 我的负载不是很大。轴用 电机带动发电机的。有想过用螺纹连接 在用卡箍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叉连接可以吗?

可以有一定交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意思,钢轴车细一点,有机玻璃轴套到里面去不行吗

整根轴旋转。虽然扭矩不大  那样紧配连接 是否可靠心里没底。同时 有机玻璃 热胀冷缩率 大。也是一种担心之前有见过 有机玻璃轴内嵌有钢轴用来连接支撑的。但是我用PMMA用于绝缘 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承载怎么样?有一种方法是把金属和有机玻璃都加工成镜面,然后对正,压实

负载不大。轴旋转。1、不明白您说的 压紧 是什么意思。用什么压紧  2、连接只是依靠表面张力吗。?不知道这个 表面张力 用词是否正确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没考虑钢芯包覆么?

钢芯包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