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奇特现象,问下大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1-03):
四股头的胶皮线分别A.B.C.D,用了A.B.C三相接空气开关,其中D的两头剪短不用(两头都不与任何物体接触)!出线接电机及控制电源,现在问题控制电源一启动,就跳闸!
万用表测量空开进线的电压,A.B.C.与地线之间电压正常,发现不用的一根线D与地线之间也有40V的电压,用万用表电阻档(20M欧),A.B.C与D都测不出电阻,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空开不跳闸,是漏保跳闸!~

网友(点评):
检查接地

网友:
那先查下负载类型和漏保类型

网友:
1.去掉负载。2.换线。3.换空开。

网友:
感应电,和跳闸没关系。
设备如果是电机一类的话启动电流会很大,应该更换空开,

网友A:
1.检查接地   2.更换空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检查接地   2.更换空开

赞成。

网友:
空开短路失效的可能性更大。

楼主:
恩,非常感谢广大社友帮忙答疑解惑!
跳闸原因是有一个开关松动,在机器的震动下导致控制线路接头偶尔接触到电柜的铁皮,导致线路接地从而跳闸!~

网友:
都 是电气高手啊?

网友:
空开要注意类型 供电用和电机用的不一样

网友:
感应电而已,一头接地保管没有电压。

网友(2020-02-06):
感应电正常的,应该是过载了空开太小了) I: t. z. K# ]0 C

网友:
楼主是想知道40V电压是怎样感应来的?了解"电容器"不?电容器是两个电极相互平行,中间绝缘构成的.并且面积越大,中间绝缘越薄电容量越大.要知道电容是可通过交流电的.频率越高或容量越大它的容抗越小.线D与线A,B,C就相当一个小电容.至于触保器跳闸可能是电机有漏电现象.

网友(点评):
非常谢谢帮忙答疑解惑!~

网友:
真有高人!学习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