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机加工大佬们帮忙解决下问题

楼主(2020-01-03):
轴棒杆类产品表面光洁度要求高的有哪几种加工工艺?另外哪种加工手段成本比较低一点!

网友A:
要求高?有多高?

网友:
发个图纸,让俺们看看,都啥子要求,怎么个要求高

网友:
看要求高到啥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高?有多高?

没有要求,越高越好,最好是基本尺寸理想状态

网友(点评):
哈哈,那就只能拿软件画一个了

网友:
一般是滚光与抛光

网友:
车最便宜,光洁度也低;磨也可以,相对光洁度比较高;镀应该是光洁度最高的吧;可能还有其它工艺,就不清楚了

你得给出要求啊,没要求大伙也没法下手啊

网友:
没有要求是最难的,帮我做一根轴,什么样的?都可以,最后做出来的,不是大了就是小了,或者长了或者短了,总之用不了

网友:
精车完手动细砂纸砂一下^_^

网友:
车削便宜,粗糙度最好能达到0.4,磨削0.4左右。好点的有0.2

网友:
降低成本就就精车;要求精度高就去磨削,当然也会提高

网友:
车床精加工后,用锉刀压砂皮,高速旋转打磨光,也是可以达到3.2的,多么经济划算!

网友:
[微~信小程序“公差通”,专治图纸的疑难杂症!]

网友:
滚光可以,一个作用是光洁度达到了,最主要的是表面硬度也能提高

网友:
看啥材料了,抛光可以和镜子一样了

网友:
什么样的零件  给个图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