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口径改变

楼主(2020-01-03):
管道口径变小后又恢复原口径影响压力及流量吗 ?

网友:
取决于你缩小口的流量。打个比方,大家都知道小瓶口倒水慢,你把两个瓶口连在一起模拟管道,肯定不会瞬间就倒到另一个瓶子里了。有疑问可以做下实验,不存在没这个条件。

网友:
影响是肯定会的,但如果相差不大,要求又不怎么高,那就影响不大,能用。

网友(点评):
块的口径是G2"的,但现有的软管是适配G1 1/2"的,所以想要加个变径接头用

网友(点评):
2寸跟1.5寸混用是吧?我觉得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大侠,软管口径变小了,软管中的流速应该会变大的吧

网友:
肯定影响,管路阻尼大了

网友:
变小到变大的管段距离有多少?

网友(点评):
有三四米长

网友:
局部压力损失。

网友:
这个影响会有,但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