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外协发图纸,对坯料标准的疑问

楼主(2020-01-03):
    900*900*25的Q235板料,没有表面处理,在白板上切圆,攻孔等,最后下表面包钣金。就是说两平面不需要加工控制成本。
    现在对板料标准有疑问,查标准为GB/T708-2019、GB/T708-1988、GB/T708-2006等,里边关于不平度的标准见图。
    请教在900*900*25这块板上,这个板的不平度分别是多少(普通精度和较高精度)?最高点与平面会差多少?
    请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指点,多谢~

网友:
我是这样想的,可能不贴近你的问题:  ①既然是出零件图,那么此工件就不能以钢板的不平度做标准,应该按未注公差执行;②下料切割如果是火焰、等离子类,那么对钢板的平面度也是有一定影响的,也是需要校形处理;

楼主:
我前文说的很清楚了,是有机加工不错,但坯料不做铣磨,按未注公差来限定是必要的,但原材料一定要做限制,这样才能保证工艺的正常进行,同时保证成本。

网友A:
你的表里没有25厚的,查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表里没有25厚的,查不了。

如果按20计呢?

网友A:
按20计算,应该是0.7mm的不平度。这是我看表得出的结论,实际没用到过

网友:
实际板材的不平度完全超出这个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20计算,应该是0.7mm的不平度。这是我看表得出的结论,实际没用到过

我也觉得是这样,可这个表让我看的生不如死不知道这个专家给他家人看是什么感受~

网友B:
标准的全称是什么,看厚度范围应是冷板标准,25厚度的该是热轧板,看看是不是标准有误。

网友C:
1、首先说标准,你查的标准是冷轧板,按相关标准,冷板的最大厚度是5.0,你的板是25,显然。。。。
2、哪怕你图纸上标明的材料是冷板,但会面临市场上根本买不到这么厚的冷板的尴尬。
3、25厚的板,只能是热板。那么就该查热板的相应标准,GB709,粗略查了一下,厚度公差都是0.1毫米级的。不平度,增加一个数量级,几个毫米到几十个毫米,要看轨制的种类及钢种强度。
4、https://wenku.baidu.com/view/309d27ca844769eae109ed11.html 百度文库中对应的热轧板标准。
5、困难户直接看图。

网友:
标准引用错了。GB/T708 是冷轧板的标准,适用最大厚度只有4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的全称是什么,看厚度范围应是冷板标准,25厚度的该是热轧板,看看是不是标准有误。

感谢,是我对材料的认知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首先说标准,你查的标准是冷轧板,按相关标准,冷板的最大厚度是5.0,你的板是25,显然。。。。
2、哪 ...

感谢,但我看这个表格,依然觉得900见方*25厚的板,不平度在5mm以上。该怎么读这个表呢?如果按尺寸公差0.1*10都可以,>2mm钣金就很难包了。

网友:
还是这种形位公差选型表看着容易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1、首先说标准,你查的标准是冷轧板,按相关标准,冷板的最大厚度是5.0,你的板是25,显然。。。。
2、哪 ...

受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前文说的很清楚了,是有机加工不错,但坯料不做铣磨,按未注公差来限定是必要的,但原材料一定要做限制, ...

不做铣磨,不代表不做整平,再说一张2.6米长的板,翘6、7毫米很正常,但是如果只取一块来看(如0.5米,那么就大概1,2毫米弯曲了),一般工厂都是这种处理吧,实在不平的就整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做铣磨,不代表不做整平,再说一张2.6米长的板,翘6、7毫米很正常,但是如果只取一块来看(如0.5米,那 ...

我知道机车厂的生产对板是做整平的。我们坯料加工,就是采购合格板,不能用的不采购。但这次是外协,我们只能拿图纸控制,所以加标准。

网友:
话说你这个表看得我一脸蒙逼,看几遍都看不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机车厂的生产对板是做整平的。我们坯料加工,就是采购合格板,不能用的不采购。但这次是外协,我们 ...

图纸标注整平,(合同也可以单独加上要求整平的内容),就不用纠结标准了,标准是针对结构钢编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纸标注整平,(合同也可以单独加上要求整平的内容),就不用纠结标准了,标准是针对结构钢编写的

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