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交错轴斜齿轮的问题

楼主(2020-01-03):
本人齿轮小白,现欲设计一款交错轴斜齿轮传动的机构,要求1:1传动,低速1分钟7转。查了一些资料感觉齿轮有点小复杂,什么模数、分度圆直径、中心距,有点摸不着门路。手上图片是老外的齿轮,确定是两个相同的交错轴斜齿轮啮合,螺旋角45°,17齿,齿顶圆直径19.4mm,齿宽8mm,17齿的该型号齿轮貌似非标(15齿20齿有),根据现有的数据不知道如何画齿轮图,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为什么要画啊,你直接生产不可以吗,实在不行找供应商要啊,都晓得角度,模数,齿数,厚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画啊,你直接生产不可以吗,实在不行找供应商要啊,都晓得角度,模数,齿数,厚度了

模数不知道啊

网友B:
找个齿轮厂家,测绘下不就会解决了吗?量有多大?我帮你测绘并做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齿轮厂家,测绘下不就会解决了吗?量有多大?我帮你测绘并做成品!

有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是单纯的想了解一下,无从下手的感觉不太好

网友:
看看有关齿轮测绘方面的书,很快就知道先测哪几个参数,如何计算,如何校验?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请问有相关资料推荐码

网友C:
你知道齿轮的中心距和齿数,模数应该就出来了吧

网友(点评):
两个相同的齿轮啮合,中心距可求吗?像这样交错啮合

网友A:
你齿顶圆的尺寸是不是测量的有问题

网友:
sw里面有标准件库,直接去生成就可以了

网友D:
应该是模1的,17齿,齿顶圆直径应该是18.4mm才对,而不是19.4mm。

网友(点评):
可是我用卡尺量的最外圈是19.4啊,难道这不是齿顶圆直径

网友(点评):
可是我用卡尺量的最外圈是19.4mm啊,难道这不是齿顶圆直径

网友(点评):
这是标准的吗,有没有样册?谢谢大侠

网友:
1.数一下齿数,有多少齿  2.查一下多少齿的跨公法线长度齿数 3.测公法线长度,再测少1个齿的公法线长度,相减为齿距值员  4.根据齿距值查表可大概知模数和压力角  5.再根据中心距,齿顶圆直径、齿根圆直径,算变位系数等

网友(点评):
让我先查查专业术语

网友:
弄个插件,随便生成几个看看!网上齿轮生成的插件应该还挺多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模1的,17齿,齿顶圆直径应该是18.4mm才对,而不是19.4mm。

是标准齿,用软件生成的。画圈的地方的参数看看。

网友(点评):
大侠,为什么我量的大径是19.4mm

网友(点评):
请教下层主,有没有交错轴非90°(例如60°)的锥齿轮或者斜齿轮标件?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标准齿,用软件生成的。画圈的地方的参数看看。

搞不好是1.125的,你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搞不好是1.125的,你试一下

不对,大径变成了20.716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知道齿轮的中心距和齿数,模数应该就出来了吧

可以求的,这个参数你可以上网查一下计算公式的,solidworks有相应的插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知道齿轮的中心距和齿数,模数应该就出来了吧

楼下已经有人把软件贴出来了

网友D:
法向模数接近0.75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法向模数接近0.75

只是接近。

网友(点评):
这个感觉差不多,谢谢

网友(点评):
这是啥插件?免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下已经有人把软件贴出来了

不客气

网友:
免费的,破解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对,大径变成了20.716

测量齿轮卡尺很少可以测量大的,没有选择好顶点就会测量小

网友:
你的齿顶圆要再测测如果确定的话那么没变位的情况下螺旋角不应该是45°,中心距测测。

网友(点评):
中心距18mm

网友(点评):
交错轴貌似都是45°吧?难道不是?

网友(点评):
请教下元帅,有没有交错轴非90°(例如60°)的锥齿轮或斜齿轮或其他标件?谢谢~~

网友(点评):
非90度的还没见过,看我以前的贴子,测绘过一对非45度的

网友(点评):
未来大侠,能否这样构思:90°的锥齿轮对,例如Z1:Z2=1:2;那么两个Z1配合,或两个Z2配合,就不是90度了

网友: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和它一模一样?要是磨损了,可以找供应商啊;要是要仿制设备,那么只要功能实现,故障率不升高,稳定性不变差就行了

网友(点评):
没有要求一毛一样,只想先了解一下,人家为什么是用这个齿轮

网友:
猜齿轮不一定是模数制噢,也可能是径节制。

网友:
参数与普通的齿轮一样,只是螺旋角相加是90度。螺旋角方向相同。具体的要看实样。

网友:
斜齿轮的模数计算机械设计手册都写的明明白白的,用软件输入参数也要注意设置,标准的齿轮模数没有0.75!与之接近的为第一系列的0.8和第二系列的0.7。斜齿轮齿顶圆外径为:模数÷COS(角度度数)x(齿数+2)根据楼主测量齿顶圆外径为19.4mm,则计算出模数M=0.7071.所以模数为0.7

网友E:
楼主注意看两个齿轮的材质应该是铜合金,这种齿轮受轴向力比较大,注意限位而且调整不好易磨损,建议楼主做这个齿轮做成两种材质,容易拆装的可以用赛钢(POM),不易拆装的用45#,可以保护齿轮不会受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注意看两个齿轮的材质应该是铜合金,这种齿轮受轴向力比较大,注意限位而且调整不好易磨损,建议楼主做 ...

老外的为什么做成一样的,难道是为了减少零件种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外的为什么做成一样的,难道是为了减少零件种类?

铜合金比较耐磨,还有就是成本,老外的不一定就好,这个还是看你们公司情况,也可以都用45#主动和从动HRC硬度差5度,我说的那个仅仅是一个建议,这个根据你们设备售价成本自己决定

网友:
楼主凭空想象比较困难,建议先了解学习齿传动基础知识,搞清楚什么是模数,什么是齿顶圆直径,中心距有什么特点。
而且齿的造型可以靠软件来实现,如图

网友:
参数的设定

网友:
为现在论坛社友的技术水平一哭,你们是哪些个学校教出来的?

网友F:
斜齿圆柱齿轮中心距:
a=(d1+d2)/2=(Z1+Z2)*Mt/2=(Z1+Z2)*Mn/2*cosβ。
说明:以上公式中。
a-齿轮中心距。
d1-齿轮1的分度圆直径。
d2-齿轮2的分度圆直径。
Z1-齿轮1的齿数。
Z2-齿轮2的齿数。
M-模数(两齿轮相等)。
Mt-端面模数(两齿轮相等)。
Mn-法向模数(两齿轮相等)。
β-螺旋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齿顶圆的尺寸是不是测量的有问题

我直接卡尺卡的,17齿奇数的齿顶圆直径,我应该测出来比实际的小了,这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斜齿圆柱齿轮中心距:
a=(d1+d2)/2=(Z1+Z2)*Mt/2=(Z1+Z2)*Mn/2*cosβ。
说明:以上公式中。

大侠,我齿顶圆测小了

网友(2020-03-07):
请教下元帅,有没有交错轴非90°(例如60°)的锥齿轮或者斜齿轮标件?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模1的,17齿,齿顶圆直径应该是18.4mm才对,而不是19.4mm。

17齿,理论齿顶圆是19,带着螺旋线测量应该是卡到了齿角,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