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选用,不知道该参考哪个标准

楼主(2020-01-03):
设计要求.  杆径 48, 的径向 静密封,  压力估计 5-10MPa ,先按不带挡圈设计.
1.按照国标 GB   48.7-3.55      沟槽底径 53.4   槽宽  5
2.按照派克样本   47.22-3.53   沟槽底径  53.6  槽宽  4.8

首先选型是一个问题 ,其次是与O型圈相配的沟槽.
问了一个同事, 说按国标设计选用 47.5-3.55. 这样是不是就比较统一了.
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选型样本上有沟槽尺寸就按选型样本上选择。如果选型样本上没有沟槽尺寸,就按机械设计手册或者标准选择(这两者是一致的)。

网友:
O型圈的沟槽尺寸无须严格,一种沟槽装几种O型圈皆能密封。

网友:
最好按样本^_^

网友:
选用的O 型圈邵氏硬度不同,按parker样本设计底径,按带挡圈设计槽宽。
Parker样本有详细指导,相信楼主一定会用Parker,但是采购不一定买Parker.

网友:
设计手册标准比较老了,还是按品牌的选型手册为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这就是一个优先级的问题.
功能 和原理  是根本.

网友:
有样本按样本,没样本按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