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键材质选用

楼主(2020-01-03):
大师指点,由于力矩大,我轴用的45钢调质热处理,目前用的平键材质是Q235,但平键几个月就坏了。现在我想提高平键强度,但平键强度又不能超过轴的强度,以免把轴键槽搞坏,那样更换轴成本就非常高。哪位大师指点,只要平键强度比轴的强度低一点就行。又能增加平键寿命,确保轴键槽不能坏。

网友:
平键本身就是易损件,平键不坏的话就是轴要坏了。应该是你的平键长度设计不够。

网友:
正火就可

网友(点评):
请问平键用什么材料正火?谢谢!

楼主:
请问平键用什么材质正火?谢谢!

网友:
普通平键标准就是45#调质的好吧。

网友:
45钢调质处理就可以。

网友:
轴和键都是45钢调质,实际中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要明白:1.平键联接性质,较松键配合?一般键配合?较紧键配合? 2.根据配合类型,选择公差   3.较松键配合本来平键就是易损件,如普车变速箱中的滑移齿轮!

网友:
要是一直有问题  键和轴做一体的呗   键长度放长一点  要是再有问题  就是检查你结构设计的合理不合理了

网友:
平键容易坏,大多不是键的强度,是安装配合问题

网友:
结构有撞击的,先解决掉。

网友:
做两个键,轴和孔键槽夹角控制一下,正常夹角为120度

网友:
|天天机械790511发表于 01-03 19:43
请问平键用什么材质正火?谢谢!

45钢正火处理即可,硬度应该会低于你的轴

网友:
如果传动的扭矩不大,随便什么普通碳钢都可以的,以降低成本为好。如果传动的扭矩大,最好用45#调制处理,键是忌讳高硬度的,绝非硬度越高越好的。

网友:
你要是怕的话就45#淬火就好了不要调质

网友:
不都是标准键条加工的吗?你再Q235铣出来能便宜?键特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