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6安装不了

楼主(2020-01-03):
       大佬求教:       我安装了sw2018后,因为同事都用的是2016版的,所以我就卸载了。       现在的问题来了,卸载后,我把所有的sw相关文件都删掉了(C盘的,能删就删,不能删的粉碎了),复查时,已经搜不出sw相关字眼。同时,我把注册表里的所有的sw相关也删除了,复查也没有了,但是我装不了2016版本的。
       这是什么原因?或者说我要把其它盘的sw相关也要删除赶紧(安装包)?

网友:
破解的就是这样,重做系统。

网友:
查找不出原因的毛病,就是要重做系统

网友:
别这样装软件,这样折腾还是装不了了,我曾经也是这样整了快1整,最后乖乖地重新装系统,半天搞定。

网友:
都是尝鲜惹的祸

网友:
删除注册表

网友A:
删除注册表和相关文件,自己看链接
(jingyan.baidu.com/article/b24f6c8218ce8986bee5da7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注册表和相关文件,自己看链接
(jingyan.baidu.com/article/b24f6c8218ce8986bee5da78.html)

谢谢回复,我删了sw相关文件和注册表,至少在搜索的时候已经搜不出sw的字眼了。

网友B:
让同事们升级不行吗?我们是乙方的时候,甲方用2019我们就升级2019;我们是甲方的时候,乙方不用SW我们也会转成STEP给他们。
办法总比困难多,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同事们升级不行吗?我们是乙方的时候,甲方用2019我们就升级2019;我们是甲方的时候,乙方不用SW我们也会 ...

主要是同事十几个人,不好让他们迁就我,而且好多客户也是用sw2016,转stp然后打开太麻烦了,所以就装sw2016的。

网友:
我是同时装了sw2014和2016,还装了ug,相安无事。

网友:
如果要成功安装,就不要怕麻烦,电脑系统重装一下,提高软件的安装成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删了sw相关文件和注册表,至少在搜索的时候已经搜不出sw的字眼了。

还有一个是不要装电气和管线这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是不要装电气和管线这个模块

谢谢建议,我安装时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