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度符号

楼主(2020-01-03):
各位大神,求教这个是什么符号6/1000怎么理解?

平面度

平面度

网友:
在各个方向1米长度范围内公差不超过1mm,对否?

网友A:
平面度在两个长度方向,1000mm不超过6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面度在两个长度方向,1000mm不超过6mm。

这精度很低了嘛

网友(点评):
也不能这么说了,这是不去除毛料的要求,有的板类变形都会超过的

网友:
楼上正解,楼主努力!

网友:
应该是在平面上1米范围内平面度不大于6mm

网友:
任意1平方米内平面度6MM

网友:
怎么没人问那块铁板多厚的呢?

网友(点评):
看似简单,实际制造还是有一定的技术的

网友:
估计这个块板只有一个毫米吧,否则一米之内平面度大的有些离谱了咯!

网友:
公差通小程序搜“局部规范”可查看详细解释与应用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