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键热处理强度

楼主(2020-01-03):
各位大师指点 !目前我的轴是45钢调质处理。平键也想热处理但强度不能高于轴45钢调质处理。
请问平键选用什么材质,什么热处理工艺并确保强度低于轴的强度。还有我轴图纸上只说明了调质处理,没有写具体的硬度。
如果调质处理不写硬度正常默认为多少度。总之我要尽量提高平键强度,但又不能高于轴的强度,以免轴先坏,更换轴成本很高。

网友:
普通平键标准就是45#调质T235,一般的45#根据应用场合可以有T235,T265,T285再高就是淬火了。C35,C42,C48

网友:
做过45#做平键,未做任何热处理,未发现异常

网友:
明显是受力面积过小,导致单位面积上应力超了。

要么增加一个键,用两个键。要么换一种键联接,切向键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平键是标准件,一般为T235,轴设计根据尺寸大小和受力情况,高于平键硬度就行了!

网友:
楼主的工况是传动的扭矩特别大吗?我们通常都是用45#调制处理,键是忌讳高硬度的,绝非硬度越高越好的。

网友(2023-07-28):
可以提高轴的强度,键是标准件,45钢调质,不能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