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设计,轴的强度够不够?

楼主(2020-01-03):
轴套配合F7/f7

网友A:
断不了,但会抖。我有案列

网友:
轴的强度是否够?参考机械设计教材计算下轴径,看看裕量有多大?

网友(点评):
主要看允差有多少。。。。如果允差只有1个丝,那么不用算了,妥妥的不行。

网友:
根据材料力学,校核下能否满足?

网友:
这种事得按实际经验更妥当,软件分析再牛叉你能知道用的材料刚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不了,但会抖。我有案列

轴用30的会不会好些

网友:
25的轴有些太细了

网友:
600牛冲击力,轴会不会断先不说,感觉支座够呛,几颗固定螺栓保不住吧

网友:
千万不要这样干,轴会产生较大的抖动,长此以往,势必弯曲。

网友:
计算最大正压力为58MPa,不知道你材料强度够不够,这还得要有个安全系数,安全系数自己查表吧。ps:如果我算错了请指正

网友:
不能加缓冲装置吗

楼主:
干就完了

换成35的了,行不行试试看吧。过几天就知道了

换成35的了,行不行试试看吧。过几天就知道了

网友B:
这个是做什么的?没太看懂

网友:
静等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做什么的?没太看懂

拼相框的

网友:
额  上支撑+导轨好一点吧

网友:
多看多学

网友:
时间长了不行

楼主(2020-12-15):
项目失败,是由于别的原因。35轴本身在这个工况中没什么问题,强度够用,不抖.

网友(点评):
同情你5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项目失败,是由于别的原因。35轴本身在这个工况中没什么问题,强度够用,不抖.

项目周期有点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