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受冲击环境的螺纹连接放松问题

楼主(2020-01-03):
如图,自己车的杆子,底部车有螺纹,通过螺纹与固定板连接,但是滑动板上下滑动会不会使杆子松掉,加个螺母是否能起到螺纹放松作用,底部空间不多,放双螺母很勉强。也问过一些前辈,说自己车的螺纹的话一般不考虑放松,我不太懂。大家伙给个意见

网友:
改细牙用轴承螺母两个对锁,轴承螺母比较薄,空间应该够,防松效果没问题

网友:
固定板上没有螺纹吗?要是有的话,短时间应该不会松

网友(点评):
有螺纹的

网友:
螺母加弹垫

网友:
杆子螺纹后面车个台阶和固定板的上表面接触然后螺母上面用齿形防松垫片

网友:
螺栓钻孔配开槽六角螺母,或者直接普通螺母配钻孔,上开口销,这是最保险的

网友:
你固定板是的螺杆连接,下面再加个螺纹就等于双螺母防松

网友(点评):
我也这么想过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什么设计?杆子能不能倒过来装?

网友(点评):
倒过来也想过,不过螺纹就只能车杆子头那一端了,光杆导向效果好点

网友(点评):
杆子还有个强度要求,

网友:
螺母上可以配打一个螺纹孔,然后用内六角顶丝锁在板上

网友:
冲击环境下的螺栓一定会松掉的,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双螺母锁紧是最好的,一般不会松的

网友:
最好是放双螺母,如果空间不够,可以考虑用薄型螺母,或者楼主可以偷懒多用一些螺纹紧固胶,如果负载不大的情况下。

网友:
杆上带点台阶,固定板攻牙,再锁个螺母,防松就很可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