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传动,速度慢的时候链条发生抖动什么原因

楼主(2020-01-04):
有张紧装置

网友:
链传达的链条是有点长的,抖动很正常啊,不影响传动就好啦

网友:
1.间隙大,调张紧装置   2.链条及链轮磨损严重

网友:
动力不够吧,就像汽车,排量小车子重,正常行驶中踩踩油门都能跑起来,夏天一开空调起步就像懒驴上磨

网友:
你用的什么电机

网友:
先确定抖动的是不是电机

网友(点评):
不是电机

网友:
输送链条抖动的原因是链条过松、载荷过大或有一个和多个链节不灵活。解决办法是安装链条张紧装置或可调中心距。可能的话降低载荷。

网友:
链轮不共面,卡链条了。

网友:
链条松紧和链轮配合情况

网友:
扭矩不够,加个减速机就行了

网友:
人家问的是抖动的原因,上面答的一大堆是什么啊。  抖动的原因是振动源的驱动力刚好和链条的摆动对上了,就类似荡秋千一样,动力不断的累加。可以说就是共振,只是这个频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