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曲柄滑块机构驱动功率技术

楼主(2020-01-04):
各位大侠,曲柄滑块机构驱动功率怎么计算啊?
我做了个模型用软件模拟了一下,将负载以力的形式加载滑块上,显示驱动马达耗能图如下。
那么驱动功率是737W,还是737+707w?这样要是不乘个安全系数,安全系数去多少合适?

网友A:
楼主没有告诉尺寸,无从算起,反正计算原理如下:从力学分析 有效分力Ft=Fcosa=Fsinγ 有害分力Fn=Fsina=Fcorγ 显然,压力角a角越小,或者传动角γ角越大,使从动杆运动的有效分力就越大,对传动就越有利。由于传动角γ便于观察和测量,工程上常以传动角γ来衡量连杆的传动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告诉尺寸,无从算起,反正计算原理如下:从力学分析 有效分力Ft=Fcosa=Fsinγ 有害分力Fn=Fsina=Fc ...

网友:
负功是什么意思?是表示机构对外输出功吗?计算驱动功率从负载端开始计算,中间过程细节不用考虑,只考虑摩擦热损耗,就能推算出所需电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