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差和椭圆度的问题

楼主(2020-01-04):
请教各位,一根轴直径25mm   公差为+0.02 到 +0.04mm   椭圆度0.02mm
如果磨床加工尺寸为  25mm  (高点测量为+0.02mm,低点为 +0.01mm  ) 这样算不算合格呢?

网友:
圆度合格。尺寸不合格。

网友:
尺寸不合格

网友A:
抽空看看尺寸公差与形位公差、粗糙度之间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抽空看看尺寸公差与形位公差、粗糙度之间的关系!

如附图!

网友:
不合理咯,尺寸公差与形位公差相辅相成啊。

网友:
圆度合格,尺寸不合格,形状公差都是小于尺寸公差

网友B:
楼主知道独立原则吗?

楼主(2020-03-10):
引用 网友B:
楼主知道独立原则吗?

是什么意思,希望大神帮忙普及下基础知识!!

网友(2021-04-26):
圆度合格,尺寸不合格

网友:
如果是细长轴,走心机是一个比无心磨还要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尺寸不合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