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DC24V电机动作

楼主(2020-01-04):
我想让一个24V电机动作。按一下正转。正转10秒,
按一下反转,反转12秒,
然后正转一次后,不管怎么按开关都不会继续正转了,直到反转一次才能正转。由于工况条件限制,没法用行程开关,整个电路还得设计的比较小

本来想这个动作可能能设计成一个模块放在电机边上,由于我是搞机械的,电子电路模块这块是弱项额,所以上来请教各位大神这个方案改如何实施改进,或者是否有可行性。

网友A:
你要的这个电控模块,看似简单,实际复杂。

网友:
关键是尺寸和金钱,技术上很简单

网友(点评):
逻辑上还是很复杂的,因为lz很多情况没交代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这个电控模块,看似简单,实际复杂。

估计这样设计做一个需要多少成本?

网友(点评):
自己做硬件成本300以内吧。搞个plc学习板写下程序。

网友B:
什么电机(有刷,还是无刷或是步进),电流多大,速度多少?电流2A以内的话100元以内(当然只是板子和零件的钱)。如果有需要,可以帮你设计板子和程序。

网友(点评):
请问设计加做一套这样的成品,需要多少钱?

网友:
这个需要机械结构加电气一同完成。
机械互锁电气计时。

网友(点评):
纯电就能互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估计这样设计做一个需要多少成本?

有批量需求?
没必要用plc,估计也没必要用单片机;搞个纯硬件电路是成本最低的。

网友D:
建议楼主增加一个中间停止按钮,正转10秒后停止,再反转,这样的动作通过普通的电路都可以实现。

网友(点评):
但是我不需要停止后再反转呢,我可能就是按了正转,然后就停在那里几个钟头或者一整天不动,等想到了再按反转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增加一个中间停止按钮,正转10秒后停止,再反转,这样的动作通过普通的电路都可以实现。

请教下,中间停止按钮有何意义?lz的意思大概是,定时到了之后自动停止吧。

网友(点评):
是的,我到了时间就停下来了,不需要再回过头来自动反转

网友E:
用plc很简单就能实现。省时省力多花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机(有刷,还是无刷或是步进),电流多大,速度多少?电流2A以内的话100元以内(当然只是板子和零件 ...

是有刷电机,工作电流在2A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批量需求?
没必要用plc,估计也没必要用单片机;搞个纯硬件电路是成本最低的。

成功后是要批量的,本来就是设备上用的,就是想搞个纯硬件电路,搞个模块板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plc很简单就能实现。省时省力多花点钱

PLC太大了呢,我这个设备本就很小的……每个设备都是独立的,而且每个设备配一个PLC不太现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刷电机,工作电流在2A内的

你的需求没说清楚,留个email联系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plc很简单就能实现。省时省力多花点钱

LZ要控制成本,而且plc体积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