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研的实例分析

楼主(2020-01-04):
各位师傅大家好,这两天需要做个关于刮研的培训,我现在在百度上搜集了一些基础知识。现在想征集老师傅的一些经验,希望不吝赐教!
我想了解刮研的一些实例分析,
比如说导轨和滑枕是怎样配合刮研的,立车的导轨。
还有刮研是只能刮平面度吗?有别的用途吗?
直线导轨需不需要刮研(还是只是与他配合的面可以刮研。)
除了导轨还有什么需要刮研。

网友A:
还有:轴承套、平台等等。

网友B:
刮研这种工艺比较老了,滑动摩擦,重载。刮研的目的是减少接触面积,在接触面制作贮油膜的空间。床身铸件才能运用刮研,现在的直线导轨什么的,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刮研这种工艺比较老了,滑动摩擦,重载。刮研的目的是减少接触面积,在接触面制作贮油膜的空间。床身铸件才 ...

您的意思是重载、滑动摩擦且需要高精度配合的时候才能用到刮研。对于现在的线轨本身精度已经够高了,是不需要刮研的吗?

网友(点评):
线轨刮研,这种工艺未来或许会有,现在确定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轴承套、平台等等。

就是说曲面刮研?咱们现在的轴承套并不是都刮研的吧

网友C:
1、导轨和滑枕配合,一般先将磨好的导轨调至理想的水平(两个导轨面的直线度和平行度),然后配刮滑枕的相配面;
2、刮研是为了得到最好的接触刚性和较小的摩擦力,同时刮刀纹更有利于润滑油的储藏,形成良好的润滑;
3、直线导轨是标准互换件,一般不用刮研。

网友:
可以通过刮花磨损的情况来判断导轨的磨损程度

网友D:
刮研是增加配合面的油膜,机床床身上用的比较多

网友:
这事没亲自动过手磨过刀的还是少说话。

网友E:
以手工操作的方式,边研点边测量,边刮研加工,使工件达到工艺上规定的尺寸、几何形状、表面粗糙度和密合性等要求的一项精加工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导轨和滑枕配合,一般先将磨好的导轨调至理想的水平(两个导轨面的直线度和平行度),然后配刮滑枕的相 ...

言简意赅,受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刮研是增加配合面的油膜,机床床身上用的比较多

这是其中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手工操作的方式,边研点边测量,边刮研加工,使工件达到工艺上规定的尺寸、几何形状、表面粗糙度和密合性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