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一种气缸伸出缩回都能旋转类似夹紧气缸的

楼主(2020-01-04):
图中是亚德客的回转夹紧气缸,
气缸动作是直线伸出到一定长度,然后90度旋转,边旋转边伸出到底,缩回去的时候是原路返回.   和现在需求矛盾的是,气缸升到最上面的时候太高了.
现在的需求是:到90度(或者180度)位置的时候,高度最好不变.

单行程的过程中,就有上升和下降,而不是一路上升

楼主:
用2个气缸,摆动气缸在下面负责转,上面收缩的气缸

楼主:
有没有夹紧气缸是不旋转的

网友:
不知道您说的是SMC和FESTO的伸摆气缸吗?https://wenku.baidu.com/view/3fbced6c1eb91a37f1115cfa.html   https://ziliao.diancifa.cc/view/1553.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夹紧气缸是不旋转的

当然有。

网友:
你说的这种气缸有。腾讯视频上有很多,你看看气缸的动作

网友:
转角气缸我们做治具用的很多,它其实是旋转压紧的动作,缸径有25,32,40,50,63等,压紧的行程楼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如果嫌它打开时太高,就选压紧行程断一些的,压紧行程有10,20这两种。

网友:
不是太清楚动作,其实旋转动作可以非标定制。这个只要肯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