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铭牌

楼主(2020-01-04):
各位大佬 有谁用过SITI减速机。麻烦帮忙解读下铭牌参数。先谢过啦

网友A:
哪个参数看不懂?电压?电源频率?功率?转速?电流?启动方式?

网友B:
功率,转速不都有写吗,根据档次来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参数看不懂?电压?电源频率?功率?转速?电流?启动方式?

这个电机的型号是Tipo后面的吗?还有上面您说的参数为什么有3个?cos这个是什么值?启动方式和转速是对应哪个参数?头次接触减速机,麻烦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转速不都有写吗,根据档次来分的。

您说的档次是不同电压值对应的参数吗?这个选的时候是怎么选的?

网友:
防尘防水等级、工作制、功率因数、绝缘等级下面就是不同接法下的电压、频率、马力、功率、转速、电流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