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导向套加工

楼主(2020-01-04):
   目前用数控车床加工油缸导向套,用时40多分钟,感觉时间有点长   三道工序加工:
                           1、夹持毛胚外圆,粗车外圆,钻孔(用的是麻花钻),粗加工内孔
                           2、掉头,夹持外圆,然后精加工另一端的外圆、内孔
                           3、掉头,夹持精加工后的外圆,再精加工外圆、内孔
毛胚是棒料锯床切断,工件精度不高,工序也不复杂,就是感觉加工时间有点长,想着工艺能不能想点办法再改善一下

网友:
提高效率无非就是尽可能的快速开粗,进给切深给大点刀具用好点,你这个活大部分余量集中在孔中所以尽可能的减少车孔的余量,用麻花钻扩孔钻钻到能够加工最小孔的大小

网友A:
零件不复杂,是不是零件的装夹时间长?辅助时间太多

网友B:
先钻孔后断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钻孔后断料?

看到图片想到一个问题,如果直径400的台阶,高只有15甚至更小,只有10道以内的公差,怎么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图片想到一个问题,如果直径400的台阶,高只有15甚至更小,只有10道以内的公差,怎么测?

打表?

网友D:
要不就开一个专用车床夹具,提高生产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不复杂,是不是零件的装夹时间长?辅助时间太多

没试过两道工序,少一道工序会省很多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钻孔后断料?

棒料切断?直径100多的棒料,切断刀很难有那么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图片想到一个问题,如果直径400的台阶,高只有15甚至更小,只有10道以内的公差,怎么测?

可以三坐标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就开一个专用车床夹具,提高生产效率。

愿闻其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三坐标检测的

嗯,我们自己家加工中心和三坐标都没办法测,不够长,这个活只能外协测

网友E:
如果楼主机床抗的住  预计15分钟左右可有全部下来,打孔用U钻 ,然后粗车 单边4-5毫米一刀 很快粗加工就能搞定

网友F:
看活是不是批量?

网友G:
采用直径85*内孔50的管子,头部线圈加热,热墩把98头部给墩出来,再车床加工,余量会少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楼主机床抗的住  预计15分钟左右可有全部下来,打孔用U钻 ,然后粗车 单边4-5毫米一刀 很快粗加工就能 ...

是考验机床刚性的吃刀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活是不是批量?

批量的,难道层主想说的是锻造后再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采用直径85*内孔50的管子,头部线圈加热,热墩把98头部给墩出来,再车床加工,余量会少很多。

那得要有锻造机

网友H:
问供应商有没有厚壁管,量多就订一批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供应商有没有厚壁管,量多就订一批

量多确实可以定做,但是目前来看,数量不多啊

网友I(2020-05-06):
可以减少一道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减少一道工序

请层主详细的说明一下

网友J:
如果市面上有空心管的话就用空心管,可以把麻发钻换成U钻。另外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夹持最大外圆一次装夹完成内外面加工,然后调头再平断面。如果是我准备这样排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市面上有空心管的话就用空心管,可以把麻发钻换成U钻。另外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夹持最大外圆一次装 ...

工艺排的没问题,可以一试

网友K:
把棒料换成圆管(粗车效率),留出加工量,不用钻,全部车。批量大的话,内槽采用专用非标刀具加工(这个随便找个刀具公司应该都能做)绝对不用那么久的!关键还是要看你的量!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把棒料换成圆管(粗车效率),留出加工量,不用钻,全部车。批量大的话,内槽采用专用非标刀具加工(这个随 ...

买不到标准壁厚的管,批量大的产品都好做

网友L:
以前我干油缸的时候,你这种料我会买管料,要是长期做的话,我们会定制锻件毛坯,开粗就省好多时间。

网友K:
引用 楼主:
买不到标准壁厚的管,批量大的产品都好做

那就买圆管内孔小一点的(留部分加工余量)至少比直接棒料钻要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以前我干油缸的时候,你这种料我会买管料,要是长期做的话,我们会定制锻件毛坯,开粗就省好多时间。

长期干的话,是可以采购锻件毛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就买圆管内孔小一点的(留部分加工余量)至少比直接棒料钻要快很多

可以试试这种方法

网友(2021-06-04):
引用 网友G:
采用直径85*内孔50的管子,头部线圈加热,热墩把98头部给墩出来,再车床加工,余量会少很多。

询问,我们现在有个类似的产品,外径152内径91,152下来就是135的外螺纹。我们现在采用159的外径厚壁管加工,废料太大了。有6成以上废料,而152直径部分只有一公分,可以采用热墩吗?采用多大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