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这种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楼主(2020-01-04):
现在出工程图阶段,想多了解加工才能能好标注。如图,板与套筒是怎么接合的?请大佬赐教加工步骤

网友:
用焊接方式,并打磨焊缝,这个在数控机床上加工不难。

网友A:
1.焊接2.铸造3锻造,最常用焊接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1-04 22:07用焊接方式,并打磨焊缝,这个在数控机床上加工不难。
那标注时要注焊接吗

网友B:
这是设计给什么上用的,工况如何,承力情况怎样,什么材料的。从而决定加工方法。这些是设计决定的你这问的外行了

网友:
工件用途,承力情况,工作工况,选材等等决定工件的加工方法。不是随便拿个图就问这个怎么加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标注时要注焊接吗

当然需要了。标注焊缝类型,焊缝高度,焊缝位置,慢慢学着标注,做过几次,就理解了。你不标注,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整体铸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焊接2.铸造3锻造,最常用焊接

好的,了解了。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设计给什么上用的,工况如何,承力情况怎样,什么材料的。从而决定加工方法。这些是设计决定的你这问的 ...

就是轴承套,起保护作用的吧。想按加工步骤出工程图所以想了解下

网友:
首先要看是铸件,还是钢件?
如果是铸造,则一体成型。
如果是钢件,焊接比较合适,而且节省成本。

网友C:
怎么加工,主要看你零件的具体用途,受力情况,精度等。从加工的角度来考虑零件,这有点本未倒置。

就拿楼主这个件来说,如果加工,用泥巴捏一个,能满足使用要求吗?如果能,。。。。。。
楼主为什么会想板和套筒是分开的呢?如果它承力很大,精度也非常高。那么也可做成一体的,用一块很大的棒料,慢慢作出来。。
焊接,对于钢件,焊接强度足够,铝件呢,非金属呢?钢件焊接,焊后变形是否要考虑呢?
所以,零件图纸首先是先满足功能需要,再考虑加工的问题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加工,主要看你零件的具体用途,受力情况,精度等。从加工的角度来考虑零件,这有点本未倒置。

就拿 ...

受教了,没想到昨天出图中感觉有点吃力就发出来这么多大神指点。这是个铝合金材质,做成一体的。有前辈指点我说出工程图时可以按加工步骤来检查尺寸是否给正确,是否合理,所以没次出图我都想这东西怎么加工,无奈小弟道行浅薄,没怎么接触过加工,所以想多了解下,听完大佬讲解颇有收获。

网友:
底面翻过来看看,焊接处应该在底部。

网友:
加工后焊接,但是精度不会太高,会变形。
整体加工出来也行,看楼主能承受的价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