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件这样的公差正确么?

楼主(2020-01-05):
   卷筒设计与工艺性决定了,这个焊接件在焊前卷筒外形车成,焊后振动失效应力,回车床车两端轴头......
问题来了...
①振动失效应力能达到30%的效果,(就算完全去应力退火也是70%以上的结果)那么这个公差合理么?
②在手册上这种轴2000长,圆柱与圆跳公差等级应该是6-8级,图纸上这个差该是2-3级了......
③由此延展一下,所有的焊接件,公差等级有没有一个界限?
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
标注的都是两端焊的轴伸。。。除去焊接变形什么的,这种精度,在加工上,仅仅是精度高而已?你也可以想是把筒焊在轴上,而你图纸貌似没有对焊接后的筒有过份的精度要求。

网友:
2米长,跳动1丝5,确实精度很高了。。。。但这两处都距基准很近(基准是中心孔连线),未必不能达到。但如果示注中间焊的筒的跳动,估计难度会更高一个数量级。

网友:
虽然是焊接组件,但是,可以焊后加工来保证尺寸公差和精度。为什么精度等级选择2-3级?选这么好高,加工难度和成本都会增加。

网友:
这个是焊接后加工的尺寸,加工后焊接,跳动保证不了的

网友:
焊后最好是退火,时效处理,消除机构内应力,否则车削完后尺寸又会变化。

网友:
卷筒用的是球面滚子轴承,精度要求不需要太高。
起重机卷筒属于通用件,做起重机设计的单位,肯定都有图纸,即使做非标设计,也可以参考以前的图纸。

楼主:
我想要知道的是焊接件在加工精度上有没有一个可以参考的界限,比如(焊接机架)2m×2m2m的焊接结构件为什么要求形位指标达到0.02——0.05?如果难加工或加工时间长,我认了,问题是干脆做不出来啊......

网友:
“我想要知道的是焊接件在加工精度上有没有一个可以参考的界限,比如(焊接机架)2m×2m2m的焊接结构件为什么要求形位指标达到0.02——0.05?如果难加工或加工时间长,我认了,问题是干脆做不出来啊..”
       不知你机械设计工程师岗位多少年了?什么叫机械设计工程师?零件是你设计的,你零件需要什么精度,就加工成什么精度,当然你的零件设计首先要能用最普通的机床、最低的成本能造处理,但不能不切实际,作为民用产品,一般的精度足够满足要求的。一个零件图纸给不同的操作工,就有不同的干法,甲说:我普通车床没办法干出来,乙说:我我普通车床绝对能干出来,这个正常的事,不要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要知道的是焊接件在加工精度上有没有一个可以参考的界限,比如(焊接机架)2m×2m2m的焊接结构件为什么 ...

你把卷筒部分去掉,不要纠结于焊接部分,这个精度实际就是针对单独的轴加工的,圆柱度和跳动相对于轴心基准来说,应该也是合适的吧(轴径95,大概6级的精度)

楼主:
①好吧,我表达的不够明确...我只想知道焊接件给的这个要求是不是有据可查......
②我不是继续设计工程师...真要是我设计的话,我会考虑应用及工艺性......
③只负责设计不管加工...我想说:知道什么是工艺么...结构合理么?材料选对了么?知道局部与完全去应力的概念么?公差匹配么?知道这么画图会为工艺、工人、质检造成多大的困扰、增加多少成本么?
别弄的这么高大上,是不是想把学校里学的那些形位、尺寸公差都标注一张类似这样的图纸里才特有成就感,特显得有文化啊......

网友:
这是个成品零件的尺寸公差,人家不管你是怎么个工艺和检验加工的人家要的是成品零件。这个公差很好保证的,有可能只是你们家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①好吧,我表达的不够明确...我只想知道焊接件给的这个要求是不是有据可查......
②我不是继续设计工程师. ...

焊接件给的要求是可以查机械设计手册的。这些都有标准的。
图纸上给的公差,你要结合自己公司的实际,看看能不能做到。先去问问焊接师傅和机加工师傅。一般的车铣刨磨是首选的,如果公司没有这些师傅,就问供应商。
1.查机械设计手册的焊接工艺公差是任何加工厂都能加工到的,但是这些要粗糙许多,像你图纸中的公差都很高了。
2.去车间问师傅们,那是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选用的设备以及师傅们的手艺确定的公差,这样的公差是最准确的,自然了,换一家公司,图纸中的公差不一定能够加工出来。
3.最后就是你的需求了,为了达到你的需求,你要把你的公差表示出来,如果加工不了,那就是你的需求满足不了。
在确定公差的时候,要把这三点结合起来。

网友:
对于卷筒来讲,不论是铸件还是焊件,只不过是毛坯种类不一样,最后的加工要求没有什么不同。

网友A:
焊前精度可适当放宽,焊后加工精度高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①好吧,我表达的不够明确...我只想知道焊接件给的这个要求是不是有据可查......
②我不是继续设计工程师. ...

我看了这么多的人回复,没有一个懂的,都是外行,你直接和设计说这个精度干不了,2米长的焊接件,中间还是薄壁筒,全中国都找不着能干这个跳动精度的,圆柱度倒是没问题,上磨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这么多的人回复,没有一个懂的,都是外行,你直接和设计说这个精度干不了,2米长的焊接件,中间还 ...

说没问题的大都是机关里坐办公室的官老爷吧,也就我们这些泥腿子才想的那么复杂......
有些结构件即便再设备上达到了要求,也是暂时的、虚的...更严重的一遍加工一遍变形,我们这些泥腿子只好一边干活一边松卡...
官老爷们,你们把这类结构件带到沟里,然后这结构件又把我们这些泥腿子带到了沟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没问题的大都是机关里坐办公室的官老爷吧,也就我们这些泥腿子才想的那么复杂......
有些结构件即便再 ...

估计这个设计都没搞明白跳动的含义,就这个活干完了,随便磕碰一下,都不能满足要求了

网友:
基准B在哪里。。。

网友(2021-07-25):
引用 网友A:
焊前精度可适当放宽,焊后加工精度高一些

老哥,焊后加工需要重新画零件图么?还是用之前加工好的零件图,只需在焊接件中的技术要求中说明一下?

网友:
焊接卷筒最好做消除应力退火,振动时效不行,糊弄人的。
轴头和绳槽是焊后加工的,另外轴头都是球面调心轴承,所以精度不需要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