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分享一下图片,液压流量开关阀芯图

楼主(2020-01-05):
这是我最近维修遇到的,流量开关经常出现打开后卡住,没流量了不归位现象,阀芯为圆柱锥形,上下带有三爪导向结构。每次被卡主我认为是爪子,拆解测试有没有明显问题,已经亲自拆解两次了。

网友:
没拆过这东西,原理也不清楚。单看图,真看不出来有啥特殊之处。

教科书上讲的这类东西都是非圆齿轮,反正没见过实物。

网友A:
楼主,里面的流量开关不归位是什么原因?零件磨损所致?

网友B:
这三个柱子也太粗糙了吧!这货有的只能是水平安装,有的却横竖都行。

网友:
三个柱子明显是焊接的,能做到一致性吗!!!稳定性肯定不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里面的流量开关不归位是什么原因?零件磨损所致?

垂直安装的,靠重力归位。侧面是安装的磁性感应装置,感应中间阀芯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三个柱子也太粗糙了吧!这货有的只能是水平安装,有的却横竖都行。

爪子只是导向,不参加实际工作,阀芯是圆锥面实现线性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