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中心行程问题

楼主(2020-01-05):
机床型号是斗山DNM4505立加,x轴的行程是800。现在加工行程有点不够,大概差30mm。请教各位大侠,可否在机床参数里把行程改长点?

网友:
看看导轨和丝杆的行程够不?如果足够,可以把硬限位往后拨30mm,再把软限位参数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
可以,具体要看你行程是多少,在系统参数上面可以改的。

网友:
没有那金刚钻,就揽那瓷器活。

网友:
机器走目前的极限位置,看下丝杆和导轨还有么有余量,另外要注意下护罩的行程是否有余量,如果有的话可以改大一点点!

网友:
看一下硬限位吧,再然后考虑刀具加工半径加大一些,两者结合一下看看。